[技术讨论] 自己做的电压表,老化后电压偏差3V

楼主(2022-08-24):
各位老铁:大家好!我用单片机做了一个电压表功能的产品,产品校准后去通电老化,老化4小时候会出现(10台有3台)电压减小1~3V的情况;起初时怀疑温漂;断点一晚后第二天一通电还是同样的情况;不知道各位老铁有没有遇到同样的情况。望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采样电路

是不是电阻和电容的资料瑕疵造成的?

网友A:
R6压敏电阻10K420耐压太低,改为10K4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R6压敏电阻10K420耐压太低,改为10K471.

压敏不同厂家的标法不一样,这个已经是420Vac的等级了。

网友B:
万用表测ADC脚电压是否有变化

网友C:
误差是相对的。楼主你要提供一些参数才好判断:量程(最高电压)、分辨率(ADC位数)、要求的精度。
假设测量200V误差2V,1%,正常。

网友D:
R5左边是不是应该和R6平行放个反偏的二极管?
这几个R都拆下来量一下, 看看是否值已经变了。特别470K±20%的那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误差是相对的。楼主你要提供一些参数才好判断:量程(最高电压)、分辨率(ADC位数)、要求的精度。
假设测 ...

1.老化共10台产品;
2.老化开始时,通220V电源,10台均在220V正负1V;
3.老化4小时后,10台种7台正常(和老化前一致),其中有3台变为217~218V左右;
4.开始以为是温漂引起;但断电8小时后一通电那3台异常的还是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R5左边是不是应该和R6平行放个反偏的二极管?
这几个R都拆下来量一下, 看看是否值已经变了。特别470K±20%的 ...

1.这个是半波取样电路,所以只有一个二极管;
2.470K都是1%精度;拆下后测量是正常的。

网友E:
ADC用的基准是什么  如果是电源作为参考去看看电源

网友F:
电解电容 C6 漏电了。换成瓷介的。

网友G:
就这么几个元器件,挨个查也该查出问题来了

网友H:
应该是几个电阻电容老化后其值发生了变化

网友I:
我也觉得是电容的原因

网友J:
电压用ADC采集的?

网友K:
重点关注一下电容

网友L:
是不是22欧姆1w的电阻影响的

网友M:
老化后没校正?不需要,则精度要求不高,或买低温票的高精度的电阻。威世有的是。

网友N:
首先得排除谐波影响,可以用ac电源发生器,接到输入端,
再排除电解电容的影响,可以把电容量调小一点,可用瓷片或者有机介质的电容(时间常数足够)。

楼主:
结帖回复:
首先感谢大家的回复,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进行了对应的测试;最终发现是78L05在捣蛋。
在上电时,78L05输出5.05V,老化2小时候电压会变为5.15V。

网友O:
你不会拿78L05做基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