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DIO HAL库函数疑问

楼主(2022-08-24):
1、函数SD_FindSCR为什么要配置块大小为8byte?
/* Set Block Size To 8 Bytes */
  errorstate = SDMMC_CmdBlockLength(hsd->Instance, 8U);

2、函数SD_SendSDStatus为什么要配置块大小为64byte?
  /* Set block size for card if it is not equal to current block size for card */
  errorstate = SDMMC_CmdBlockLength(hsd->Instance, 64U);

3、在读写块操作时,标准卡的地址为什么要乘以512?
例如函数HAL_SD_WriteBlocks里
    if(hsd->SdCard.CardType != CARD_SDHC_SDXC)
    {
      add *= 512U;
    }

看不明白,求解答!!!有大神知道的吗?

网友A: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路过帮你顶一下

网友B:
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C:
前两个问题去看一下SD卡的读写协议,估计就明白了,N年前看过,现在都忘了。最后一个问题与文件系统的FAT表的簇的大小有关,想了解的话去看看微软的FAT原理

网友D:
这些都是看一遍的事,耐心看看手册或许有帮助

网友E:
想了解这些配置需要去了解SDIO的底层协议。建议不用研究的太深!

网友F:
乘以512与文件系统的FAT表的簇的大小有关

网友G:
耐心看一下手册

网友H:
好像是因为每次写都是这么大吧

网友I:
512的话,是1页大小

网友J:
发送SD这个标记的,配置块大小,这块我还不知道,但是剩下俩都是跟数据相关的

网友K:
SCR是啥啊?是校验么?

网友L:
我觉得乘以512是因为要一页一页操作

网友M:
这个其实是跟SD卡的结构相关的

网友N:
你可以查看一下SD的操作机制,这个都是标准操作的

网友O:
就按这个规则操作就行了,其实就是对数据的一个规范

网友P:
写块,一块就是512字节吧

网友Q:
我觉得就正常使用就行吧,应该就存储大小,每次操作就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