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CSDK调试怎么看反电势等变量波形?

楼主(2022-08-24):
在电机控制调试时想要精确调试控制性能如何观测变量的波形?

网友A:
那好像需要示波器来看吧

网友B:
这个电机调试真的很麻烦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方案啊,楼主

网友D:
我也想调试电机,感觉自己调试的效果很不好

网友E:
估计想要调试出来很好的效果,可能需要找原厂的FAE来配合吧

网友F:
我记得有jlink好像就能看波形吧

网友G:
这个波形我也不知道,但是一般都是拿示波器来检测

网友G:
你想调试的话,可以用示波器,或者仿真也能看

网友H:
变化波形得看示波器才行吧,我觉得

网友I:
话说,官方不是有一套调整电机的手册吗,你参考参考嘞

网友J(2023-02-22):
在电路中,出线端点右键,先分别建立两相的电位,然后在第三相出线端点右键做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