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空闲中断异常,且DMA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2-08-24):
板子:STM32G0B1

方式:UART2空闲中断+DMA接收

问题:烧写程序后,板子一上电就自动进入空闲中断,但此时没有数据发送,当采用上位机发送数据时,可以进入空闲中断,但DMA接收不到数据?

求帮助,感谢感谢!

网友A:
个人认为库函数在处理跟空闲有关的中断处理代码部分有些问题

网友B:
DMA接收数据长度,只有到达指定长度后才能产生中断,在线仿真模式下,断点可以看一下DMA使用的缓冲区中,是否有数据。

网友C:
最好是模拟一个上位机通讯,这样容易调试。先发一个字节看看是否能正常接收,然后再增加。

如果一个字节都不正常,那就调试检查基本配置了。

若果多个字节不正常,那要看看逻辑上是不是有问题,调试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D(2023-02-23):
你这样在每次进UART中断里首先检查下IDLE标志,如果该标志置位了,我们自己 先行对该位 清零

网友E(2024-07-01):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F: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G: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H: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

网友I: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

网友J: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K: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L:
不会达到该电压

网友M:
一端接地,滤去高频

网友N: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