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无刷库开启弱磁后无法提速

楼主:
使用Wrokbench配置好弱磁开关,同步使能了MTPA控制,烧录到目标板后,反馈信息也勾选了“Flux Weakening”,但是转速就是提不上去,额定空转5500rpm左右,开启弱磁后还是这么多。

下面是运行时的反馈:

另外,目前使用的是内转子BLDC,workbench需要配置Ld/Lq,这两个参数我不知道怎么测,就随便填了个0.8,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A(2022-08-24):
把 voltage limit降低,改为93% 试试

网友B(2022-10-09):
一般是反馈和控制之间有问题了,没有接收到反馈所以程序没有进行输出控制变化。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