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307 想用USB高速收发摄像头数据,可这直接劝退啊

楼主:
为啥不能复用到其他IO

楼主(2022-08-24):
CH9338资料也搜不到啊

网友A:
CH32V307在后续芯片改进了引脚功能的排布,将支持DVP和高速USB的同时使用,可以持续关注一下。

楼主(点评):
大概多久呢,我现在尝试用CH565W 了,

网友B:
CH32V307好像需要重新分配内存的

网友C:
这个单片机速度不行吧

网友D:
CH32V307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E(2022-11-03):
以太网内置PHY和SDIO也冲突,只能外加PHY,太可惜了

网友F:
CH32V307不是最近才出的芯片吗,,怎么还在用STM32F103上那套陈旧的外设功能引脚映射功能??

ST好多年前开始就不用了,,后面不管是M4芯片、还是M0芯片都改用更简洁易懂的GPIOx_AFRL/H形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