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修改DMA存储器地址和传输数据大小

楼主(2022-08-24):
昨天用N32L406做SPI从机,收到主机数据后进行判断并利用dma返回不同buff的数据,昨天试了好久一直没有修改成功,有大佬知道怎么修改吗?

网友A:
可以在SPI接收中断中先关闭DMA,修改参数,再打开DMA
DMA_EnableChannel(DMA_CHx, DISABLE);
DMA_CHx->MADDR = (uint32_t)txbuff;
DMA_CHx->TXNUM = sizeof(txbuff);
DMA_EnableChannel(DMA_CHx,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