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USB转 -Wire适配器USB2S结构尺寸及电压设置

楼主(2022-08-24):
可编程USB转 UART/I2C /SMBusS/SPI/CAN/1 -Wire适配器USB2S结构尺寸及电压设置

1.1 外形尺寸
外形尺寸:30*45mm(不含 USB 接口)

1.2 结构组成

2.1电源输入

USB2S 使用USB 接口供电,电压范围为 3~10V,若无特殊说明,以下均使用标准的 USB 接口 5.0V,即 VIN=5.0V。

2.2设置工作电压
通过电压选择器跳线可设置 USB2S 的工作电压,如下图所示,跳线帽位于 3.3 一侧时工作电压为 3.3V,跳线帽位于 5.0 侧时工作电压为VIN(即USB 供电时的 5.0V)。
设置工作电压时必须两个跳线帽同时调整。
本模块片上芯片均支持 3.0~5.5V 工作电压,故此当供电 VIN 为 5.5V 以下时可直接使用VIN 或者切换为 3.3V,当使用超过 5.5V 的 VIN 为模块供电时,必须将跳线切换至 3.3V 工作电压,否则模块会损毁。

除 USB 接口中的 D+和 D-外,其它所有数字接口工作电压均为工作电压(VCC/VWK),外接设备或芯片时应先用跳线选择工作电压VWK 为 3.3 或者 5.0,然后再连接设备或芯片。
2.3电源输出
对外接口中的管脚 1~4 为电源输出,可为外接设备供电,4 个管脚依次为:V50、V33、VCC/VWK、GND。

V50:输出与 VIN 相同的电压,若使用 USB 供电时为 5.0V。
V33:使用VIN 稳压 3.3V 后的输出。
VCC/VWK:工作电压输出,电压值由工作电压选择器跳线决定。
V33 稳压器最大输出电流为 500mA,不得为超过 300mA 的外部设备供电。
2.4I2C 总线
管脚 7 和 8 分别是 IIC 总线的SCL 和 SDA 通讯线,板上已有 2k 上拉电阻。USB2S 的 IIC 接口通讯速率范围为 10kHz~400kHz,支持主模式与从模式。

管脚 7 和管脚 8 由I2S 总线与 SPI 总线共用,同一时间只能使用一种接口,切换方法请详见第 3 章说明。
IIC 总线上已连接有EEPROM 芯片和温湿度传感器芯片,可通过跳线设置为强制使能板载IIC 芯片或者设置为程控使能。

注:第一排的三个针从左向右依次为:VCC、IIC_POW、IO1,当 1 和 2 通过跳线帽短接时,IIC_POW 管脚被强制为 VCC,为板载 IIC 芯片供电,当 2 和 3 通过跳线帽短接时,IIC_POW 被连接到 IO1,受IO1 控制,通过指令设置IO1 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来实现是否给板载IIC 芯片供电的功能。

2.5 SPI 总线
管脚 5、6、7、8 分别是SPI 总线的 MOSI、NSS、CLK、MISO 线,CLK 和MISO 已连接有 2k 上拉电阻。
SPI 接口通讯速率最高可达 5MHz,支持主机与从机模式,支持 3 线制和 4 线制标准。

管脚 7 和管脚 8 由I2S 总线与 SPI 总线共用,同一时间只能使用一种接口,切换方法请详见第 3 章说明。
SPI 总线上已连接有FLASH 芯片,可通过跳线设置为强制使能板载SPI 芯片或者设置为程控使能。

注:第二排的三个针从左向右依次为:VCC、SPI_POW、IO2,当 1 和 2 通过跳线帽短接时,SPI_POW 管脚被强制为 VCC,为板载 SPI 芯片供电,当 2 和 3 通过跳线帽短接时,SPI_POW 被连接到 IO2,受IO2 控制,通过指令设置IO2 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来实现是否给板载SPI 芯片供电的功能。
注:IO1 和IO2 同时也是板载 SPI 芯片 GD25Qxx 的写保护 WP 和通讯保持 HOLD 控制管脚,当操作GD25Qxx 时,必须使IO2 为高电平(低电平时此芯片会忽略所有 SPI 信号),当需要向其写数据时必须使 IO1 为高电平(低电平时仅会执行读取指令,而写入指令会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