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 台湾产丝印问题

楼主(2022-08-26):
麻烦问下台湾产的STM32F103RCT6 没有ARM字样的丝印,正常吗,如正常的话,哪位有相关的官方资料提供吗,感谢!

网友A:
你这个有图片吗?让大神们给您参谋一下,没准有清楚的呢

网友B:
楼上正解,有图有真相,哈哈

网友C:
看下图啊

网友D:
这个还分台湾或者是哪生产的吗?

网友E:
一般都是马来西亚封装的,有arm字样

网友F:
有没有都可以吧,都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G:
其实ST的没有假货,只有翻新和全新

网友H:
ST的资料还需要提供吗,网上一大堆的

网友I:
你来ST的官方网站自行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J:
如果没有arm的话,好像是不太对哦

网友K:
你先测一下芯片呗,测测样片

网友L:
只要供货渠道是正常的,就是没问题的

网友M:
你想要什么方面的资料啊,我可以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