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和plc哪个前景好?

楼主(2022-08-24):
  单片机和plc是经常被广大人群讨论的话题,很多朋友刚开始接触的是plc,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转行单片机,或者是跨行自学做单片机。因此,对于单片机小白来说,经常会面临的问题就是单片机和plc哪个前景好?接下来就带大家来分析一下。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plc和单片机的区别,这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一、单片机
  单片机也叫做微控制器,简单来说就是可以通过c语言或汇编语言程序控制的芯片。至于能够实现什么功能,主要有两个因素影响:
  1.外围电路的设计,单片机只是一个芯片,必须添加最小系统电路和产品功能电路进行二次开发,才能够形成完整的产品。
  2.单片机代码程序,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外围电路、程序甚至是单片机型号,学习一个单片机开发板就能够反映单片机的所有资源。
  单片机涉及的知识更多,你需要学习C语言、单片机、基本电路和芯片数据手册中常用的参数。并且代码复杂多变,开发者的思维可以发挥,学习难度和周期较长。单片机在成本上和plc相比比较便宜,单片机的价格从几毛钱到几百块不等,而一台最便宜的plc也将近上千块。
  单片机在应用中的应用领域比较plc从玩具家电到飞机导弹,到飞机导弹都有单片机的身影,而plc的应用领域就没有这么广阔了,但是plc在工业控制领域比单片机会更有优势,其实plc内部也是单片机,只是增加了很多外围保护电路,整个电路集成在一个设备上。
  因此,单片机实际上可以胜任工业应用,但对工程师的技术和经验有严格的要求,部分工业控制经不起犯错,轻则造成公司财产损失,重则损害人身安全。所以,在工业应用领域,一般是直接使用现成的稳定性较强的plc。
  二、plc
  其实plc的核心逻辑控制器也是单片机,和普通单片机相比,plc增加了大量的外围保护以及输入端和输出端口,使其成为集成产品。客户拿着这个产品,只需要编写梯形图语言、指令表语言和结构化文本语言等就可以轻松实现一些精确的控制。
  学习plc相对简单,不需要学太多硬件,编程语言更容易开始,主要是学习用梯形图控制plc通过添加扩展模块,可以轻松实现所需的功能。Plc它基本上应用于工业领域,如自动化生产线,对抗干扰、支持不同设备接口、网络和模块化有相对完善的技术支持,而且使用方便,开发周期可以大大缩短。
  看完上述的差异之后对比之后,基本可以从技术层面得出结论,单片机开发比plc复杂得多,两者都能够稳定产品,plc的成本较高。如果要说哪个有前景的话,这个不好直接比较,基本上做单片机的人和plc的人都会说没有可比性,因为两者在技术上有不同的侧重领域,就我看来,还是对单片机的方向比较乐观,因为单片机可以想象的空间大,应用的场景也更多。

网友A:
这个没有可比性,两个东西应用的领域完全不同!

网友B:
各有千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PLC较为容易入手。

网友C:
前景都不好,混口饭而已

网友D:
PLC面向工程应用(某个具体应用,量小),MCU面向产品开发(大规模应用,量大)。两个目标不同。

网友E(点评):
PLC可能会常去项目现场调测设备。。。单片机的话绝大多数情况不需要去现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PLC面向工程应用(某个具体应用,量小),MCU面向产品开发(大规模应用,量大)。两个目标不同。 ...

PLC和单片机一样,青春饭。

网友G:
只是工具。还是自己脑袋好才管用

网友H:
PLC里面就是单片机开发的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