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android与单片机(STM32)通过wifi如何实现通信?

楼主(2022-08-24):
android与单片机(STM32)通过wifi如何实现通信?新人求解,最近在做一个APP,到时候要与stm32通信,要实现数据,图像同步到APP上
,想问一下怎么实现,协议用什么?望大牛指导一下。

网友A:
了解下WiFi的协议

网友B:
数据透传就可以的吧

网友C:
话说,传图像不太清楚,但是传数据是可以的

网友D:
正常是可以采用TCP或者UDP实现透传即可

网友E:
网上是有例程的,你先下载例程,然后学习学习吧

网友F:
这个一般都是采用TCP局域网的方式实现数据交互的

网友G:
你需要的是STM32的这个wifi开启热点,让手机连接到

网友H:
我觉得采用TCP就行,然后再弄个路由器或者手机开启热点都行,只要在一个局域网内就行

网友I:
你得组网,然后才能通讯的

网友J:
协议用UDPTCP都行的

网友K:
你网上搜ESP透传就行,其实STM32不带wifi功能,需要外置个wifi模块才行

网友L(2023-02-22):
添加网络权限 因为我们需要对WiFi进行操作,所以需要网络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