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今天对比了下SMT32F429,好像可以用HC32F4A0替换(硬件兼容)

楼主(2022-08-24):
STM32F429参数
内核:采用Crotex M4内核。
主频:最高主频 180MHz。
FPU:具有单精度浮点运算单元。
SRAM:F429的SRAM有 256KB(112K+64K+16K+64KB)。
GPIO 最高翻转速度为:90MHz
串口:最多有8个UART串口。
I2C:可以提供3个I2C接口。
ADC:3个12位的独立ADC, 可以提供 24 个输入通道。ADC最大采样频率可达2.4Msps,3路交替采样可达7.2Msps。
DMA:16个DMA 通道,每个DMA通道有4*32位FIFO。
SPI:最高可到45MHz。
TIM:TIM2和TIM5有 32 位上下计数功能。
I2S:2个I2S接口,支持全双工,放音和录音可以同时进行。

楼主:
⚫ ARMv7-M 架构 32bit Cortex-M4 CPU,集成FPU、MPU,支持SIMD指令的DSP ,全指令跟踪单元ETM, 及CoreSight标准调试单元。最高工作主频 240MHz ,达到 300DMIPS或825Coremarks的运算性能

⚫ 内置存储器

– 最大 2048KByte的 dual bank Flash memory

– 最大516KByte的SRAM,包括128KByte的单周期访问高速 RAM

⚫ 电源,时钟,复位管理

– 系统电源(Vcc): 1.8-3.6V

– 6个独立时钟源:外部主时钟晶振(4-24MHz) ,外部副晶振(32.768kHz) ,内部高速RC 16/20MHz) ,内部中速RC (8MHz),内部低速RC(32kHz),内部 WDT专用 RC(10kHz)

– 包括上电复位(POR), 低电压检测复位(PVD1R/ PVD2R),端口复位(NRST)在内的15种复位源,每个复位源有独立标志位

⚫ 低功耗运行

– 外设功能可以独立关闭或开启

– 三种低功耗模式:Sleep,Stop,Power down模式

– VBAT独立供电支持超低功耗RT,128Byte备份寄存器,4KByte备份 SRAM

⚫ 外设运行支持系统显著降低CPU处理负荷

– 16通道双主机DMAC

– USBHS USBFS Ethernet MAC专用DMAC

– 8个数据计算单元 (DCU)

– 数学协处理单元(MAU),支持 Sin/Sqrt

– 支持 16阶 FIR数字滤波器( FMAC)

– 支持外设事件相互触发( AOS)

⚫ 高性能模拟

– 3个 独立 12bit 2.5MSPS ADC

– 3个同时采样保持电路实现 3通道同时采样

– 4个独立 12bit 15MSPS DAC

– 4个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PGA)

– 4个 独 立电压比较器( CMP)

– 1个片上温度传感器( OTS)

⚫ Timer

– 8个多功能 32/16bit PWM Timer ( Timer6)

– 16个 50ps高分辨率 PWM(HRPWM)

– 3个 16bit 电机 PWM Timer (Timer4)

– 12个 16bit 通用 Timer (TimerA)

– 4个 16bit通用 Timer(Timer2)

– 2个 16bit基础 Timer (Timer0)

– 实时时钟 Timer RTC

– 2个 WDT,支持内部专用时钟

⚫ 最大 142个 GPIO

– 最大 134个 5V-tolerant IO

⚫ 最大 32个 通信接 口

– 10个 USART,支持 ISO7816-3协议

– 6个 SPI

– 6个 I2C,支持 SMBus协议

– 4个 I2S,内置音频 PLL

– 2个 SDIO,支持 SD/MMC/eMMC格式

– 1个 QSPI 支持 240Mbps高速 访问 XIP

– 2个 CAN 支持 CAN2.0B,最高支持 CAN FD

– 2个 USB 2.0,分别支持 HS FS,内置 FS-PHY,支持 Device/Host

– 1个 10/100M Ethernet MAC 支持专用 DMA

IEEE 1588-2018 PTP MII/RMII接口

⚫ 外部存储器控制器 EXMC

– 支持 静态 Memory控制器

– 支持动态 Memory控制器

⚫ 数据加密 功能

– AES/HASH (SHA256/HMAC)/TRNG

⚫ 封装形式:

LQFP176 24×24mm LQFP144 20×20mm

LQFP100 14×14mm VFBGA176 10×10mm

TFBGA208 13×13

楼主:
还得看看2颗的引脚图对比

网友A:
之所以用429就是因为有LCD驱动,如果不用LCD功能,完全没必要考虑429,太贵且替换的很多;  而LCD是华大缺少的功能,所以基本不能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所以用429就是因为有LCD驱动,如果不用LCD功能,完全没必要考虑429,太贵且替换的很多;  而LCD是华大缺 ...

确实是少了LCD

网友B:
少了个比较重要的RGB接口,小华系列单片机有RGB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