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22-08-24):
各位同学好,我现在用N76E003做了一个小板子。 通过PC与它进行通讯,N76E003能收到数据,我在中断里面做了一个echo(就是收到数据就返回),但是每次都进入中断2次。我的串口0 中断程序,我是用的TIMER1作为它的波特率发生器。
static unsigned int cnts=0;
void Uart0_ISR()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int tmp;

        ES=0;
        cnts++;

        RI=0;
        c=SBUF;

        SBUF=cnts;
        while(TI==0);
        TI=0;
        while(TI==1);
        ES=1;

        return ;
}
请帮我分析一下,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楼主:
我现在是把返回,修改成了返回进入中断的次数。 PC每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N76E003就进入2次中断。

楼主:
竟然是因为我用的串口工具之前选的添加校验字节的问题。

网友A:
中断还是通信?

网友B(2022-10-01):
还能加校验?回头看看我的去

网友A:
用的寄存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