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030MF4P6芯片SWDIO重映射后不能下载程序,怎么恢复

楼主(2022-08-24):
写程序的时候把SWDIO管脚映射成其他功能了,再下载程序就不行了,怎么把里面的程序擦除掉
我用st-link

网友A:
用ISP模式重新烧写一个程序,或者重新上电的时候点下载看看能不能在冲映射之前进入烧写。

网友B:
在用ST时遇到这个问题,用镊子复位单片机,复位后立马点击下载,卡好时间,就能下进去

网友C:
使用JLINK把RESET引脚连上,并设置为Under Reset模式,然后试试擦除程序

网友D:
这个好像误解了吧。

网友E:
上电一瞬间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复位然后点击下载。

网友G:
按住复位键,点击 keil的构建下载按钮,马山松开,依靠启动瞬间SWDIO管脚未被复用,实现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