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LCS(LKT)版权保护芯片方案说明(二) ----对比认证方案

楼主:
对比方案应用模式固定,调试简单,MCU主控端只需要移植对称加密算法和简单的加密操作即可,不需对主控MCU端原有程序做大的改动。同时也不需要用户了解加密芯片内部运行流程,因此调试周期短,研发投入小。
对比认证方案实现的步骤如下:
主控MCU与加密芯片端分别预置安全密钥Key1Key2(相同的3DES密钥)
MCU与加密芯片端预置相同的初始向量Iv(8字节) 和附加数据
MCU端发送附带16字节随机数Rand1(密文传送)指令,请求加密芯片产生挑战数据
加密芯片端使用Key2解密指令数据得到Rand1
加密芯片端产生16字节随机数Rand2
计算D1D1 = (Rand1 ^ Rand2 ^ Solt )
生成挑战数据D, D= D1 || Rand2
计算密文CC =3DES_EncCBC(Ivkey2, D)。并将C返回给MCU
MCU端解密密文C3DES_DecCBC(Ivkey1, C),截取Rand2
MCU端计算D1’,  D1’ = (Rand1 ^ Rand2 ^ Solt )
如果 D’ == D 则认证成功,否则认证失败
对比认证流程图如下所示:

网友A(2022-08-25):
这种认证方式对密钥长度有要求吗?

网友B:
Solt和IV的数据是从哪来呢?如何计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olt和IV的数据是从哪来呢?如何计算?

IV和Solt都是提前预置的数值,长度分别为8字节、16字节。

网友D:
对比认证安全吗

网友E:
相对于算法移植来说,安全性低一些

网友F:
这种方案有对应的产品供选择吗?

楼主:
对比认证 3DES算法很安全 应用也很广泛。

网友G:
哪些产品或场景适合使用对比认证方案呢?

网友C:
目前,公钥体制广泛的用于CA认证、数字签名和密钥交换等领域。

网友H:
对比认证相对其他认证方案有什么优势?

网友D: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我拿到之后不需要调试就可以直接使用,你们那边都可以帮忙调试好?

网友G:
应该是调试好的。

网友I:
这类方案通常都会提供完善的代码,移植一下就可以了。开发工作就是向芯片设置几个有关安全的参数即可

网友A:
对比认证方案单独开发使用安全性可靠吗?推荐一款产品试试。

网友F:
对比认证开发难度大吗?

网友E:
难度不大,算是开发比较简单的方案了

网友B:
那安全性高吗

网友I:
安全性高不高主要是看芯片的防**措施多不多,够不够完善

楼主:
LCS(LKT)版权保护芯片调试周期短,研发投入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