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PCB常用走线宽度

楼主(2022-08-24):
PCB走线

一般pcb布线线宽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电流的大小,如果流过的电流大的话,走线就不能够太细;二是要考虑板厂的实际制板能力如果电流小的话,那走线可以细一点,但是太细的话,有些PCB板厂可能就制作不出了,或者制作得出但是良率上升,所以要考虑板厂问题。

一、电源线、地线的宽度最好尽可能宽,地线比电源线宽。这些关系为:地线>电源线>信号线,通常信号线的宽度为0.2-0.3mm(8-12mil),最细的宽度为0.05-0.07mm(2-2.8mil),电源线为1.2-2.5mm(48-100mil)。(0.025mm=1mil).

二、pcb布线常用线宽:
1、一般线宽线距控制到 8/8mil ,过孔选择 12mil(0.3mm),大部分的PCB生产厂商都能生产,并且生产的成本低。
2、一般线宽线距控制到 6/6mil ,过孔选择 12mil(0.3mm),大部分的PCB生产厂商都能生产,并且生产的成本低。
3、线宽线距最小控制到 4/4mil,过孔选择 8mil(0.2mm),也有一半多的PCB生产厂商都能生产,不过价格会比前面的贵一点。
4、线宽线距最小控制到 3.5/3.5mil,过孔选择 8mil(0.2mm),能生产的PCB生产厂商更少了,并且价格也会贵一点。
5、线宽线距最小控制到 2/2mil,过孔选择 4mil(0.1mm),许多的pcb生产厂商都生产不了,这种的价格是最高的。

根据PCB设计的密度来进行设置线宽的话,密度较小,可设置线宽线距大一点,密度较大,可设置线宽线距小一点:

总结:常用信号线宽与过孔为以下内容
1)8/8mil,过孔选择12mil(0.3mm)
2)6/6mil,过孔选择12mil(0.3mm)
3)4/4mil,过孔选择8mil(0.2mm)
4)3.5/3.5mil,过孔选择8mil(0.2mm)
5)3.5/3.5mil,过孔选择4mil(0.1mm,激光打孔)
6)2/2mil,过孔选择4mil(0.1mm,激光打孔)

三、电流对应线宽
I=K* T^0.44*A ^0.47
K为修正系数,一般覆铜线在内层时取0.024,在外层时取0.048;
T为最大温升,单位为℃;
A为覆铜线的截面积,单位为mil(不是mm,注意) ;
I为允许的最大电流,单位是A。

网友A:
也可以开窗加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