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KF32A芯片dataflash使用方法

楼主(2022-08-25):
KungFu32 型号提供 1K 的可选数据空间 ,但是在正常使用的时候这 1K 的空间是没有明确表示如何使用的,不过从某些代码和文档里面是可以看出来的。
首先看下 KF32A 芯片的存储空间分布:
可以看到,在 512K FLASH 以外,从地址 0X0008 0000 0X1000 000 这一段区域是保留的,手册里面也没有明确表示这里面是干嘛的,但是通过链接脚本文件可以看出来如下信息:
MEMORY
{
  flash      : ORIGIN =  0x00008000, LENGTH = 0x00076000
  ram        : ORIGIN =  0x10000000, LENGTH = 0x00020000
  da_mem     : ORIGIN =  0x0C001C00, LENGTH = 0x00000400
  mode_mem   : ORIGIN =  0x0C001800, LENGTH = 0x00000004
  pro_mem    : ORIGIN =  0x0C001000, LENGTH = 0x00000004
  ee_mem     : ORIGIN =  0x7F000000, LENGTH = 0x00001000
  config_mem1 : ORIGIN = 0x31000000, LENGTH = 0x00000010
  config_mem2 : ORIGIN = 0x31000010, LENGTH = 0x00000010
}
在链接脚本的 memory 分布中,用一个 da_mem 区域,其中大小为 1K ,而且这个命名应该也是 data_mem。我们大致猜测这个就是用来存在数据的 1K 区域,跟 FLASH 是独立的。

KF32APRO 软件中,也有一个显示 HEX 显示 FLASH SPACEHEX 显示 DATA SPACE的选项,我们切换到 DATA SPACE 显示,然后修改这 1K 的内容后进行编程,然后再回读,发现数据一致,就可以判断这 1K 的数据空间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KungFu32 Programmer Assistant User Manual CN V1.0.2.pdf》 这个文档中,我也找到了关于数据空间的描述:

结合我们在链接脚本文件和 KF32APRO 软件中得到的信息,我们就可以判断链接脚本中的 da_mem 就是实际可用的数据空间,而且在脚本的后面我们还找到了这个数据空间的其他内容:
  .flashdata :
  {
    KEEP (*(.flashdata*))  /* Flash Data */
    . = 0x0400;                /* length  limit */
  } > da_mem
这里提供了一个 .flashdata 的段,我们尝试使用一下这个段,首先定义一个数组到这个段里面,并且给一个初始值,然后进行编译:
__attribute__((section(".flashdata"))) \
uint8_t flashdata_Keep_Buffer[4] = {0X01,0X09,0X55,0X33};
编译以后使用软件看一下 HEX 文件的内容:
可以看到的是,HEX 里面新增了一个区域,地址是 0X0CCC 1C00 ,数据也跟我们代码里面体现的一致,说明这个区域是正常参与编译并且生效了。然后我们把这个 HEX 导入到 KF32A PRO 软件里面看一下 DATA SPACE 的内容:
可以看到数据也是生效的,说明数据空间可以正常使用了。
以上内容我们实现了利用调试器对 data flash 的操作,并且在程序中也可以定义 data flash 的内容,下面来看一下如何在程序中使用这些数据,首先看下怎么读取 data flash 的内容,既然是 flash 的内容,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指针去访问他,我们直接用 UDS 0X23 服务看一下,用 0X23 服务读一下 0X0C00 0000 这个地址的数据,看下跟我们写进去的是不是一样的。
首先通过调试器在 DATA SPACE 写入以下内容,并且读出来校验一次:

然后直接用 0X2E 服务读取对应的数据:
可以看到这个地址是可以读取出来的数据,但是这个跟我们写进去的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然后我也进调试模式进去看了一下,直接用指针访问这个地址确实数据是错的,于是可以断定这个 data flash 是不能通过指针访问的。但是 chipon 的资料里面也没有提及到如何使用这个 data flash , 于是陷入了僵局......

在思考了许久以后,想起来之前读取过 KF32A 单片机的芯片 ID ,是有一个头文件来管理这些 API 的,文件名叫 ChipMessageApi.h,在 V1.0.19 里面长这样:
笔者在里面找到了一个熟悉的函数 __FLASHCFGUSER_Program__ 然后看到这个函数的输入参数描述里面的 //Parameter:address must is 0x1C00 ,这就非常似曾相识了,而且这个名字也是可以顾名思义,猜测就是 data flash 的操作函数:
由于笔者手头环境是 V1.0.18 的,API 相对就很少:
但是里面也是有 data flash 的读取函数的,我们用这个函数尝试一下:unsigned int __getChipMessages(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int len,unsigned int buffers[]);
看注释可以发现这个输入参数 addr 的范围有说明,我们这里就直接使用 0X1C00 作为形参,注:原文件里面的注释 return 可能打错了

通过注释我们可以看到实际数据是从 buffers[1] 开始的,第一个 word 的数据被用来记录函数返回标志,那么我们在读取的时候,也要多读取一个字的内容。
这里直接用 UDS 0X22 服务开一个 DID 进行读取:
编译下载验证:
读取的数据跟我们写入的一致。

1K的数据空间在实际产品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可以利用这 1K 的空间存放产品的唯一 ID 等信息,这个信息也不会因为程序的更新而被损坏。

网友A:
利用调试器对 data flash 的操作,并且在程序中也可以定义 data flash 的内容

网友B:
可以随机存储数据是吧

网友C:
1K的数据空间可发挥的余地太大了

网友D:
这个空间有相关保护措施吗

网友E:
如果不是刻意的使用这个空间的话  代码会自动使用它吗

网友F:
可以满载写数据吗

网友G:
在读取dataflash的时候 都需要明确地址吗

网友H:
旺芯微电子有专门的I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随机存储数据是吧

只要在范围内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空间有相关保护措施吗

目前就只看到有相关API可以用,官方也没有具体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刻意的使用这个空间的话  代码会自动使用它吗

代码是不会自己用到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读取dataflash的时候 都需要明确地址吗

是的,就那1K的空间,都是按地址读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