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例程编译出现out of memory

楼主(2022-08-24):
没有用过M4,想请教一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对照芯片丝印检查一下pack包芯片型号是否正确

网友B(2022-12-05):
超出了,只能是删减程序了。

网友C:
这个用的是什么芯片?具体描述一下。

网友D:
这个超出单片机的flash大小了。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定义的数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