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01电机开发板的串口打印问题

楼主(2022-08-24):
  通过一个简单的程序,调试完成后,就想着通过串口打印试试,结果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程序是通过按键改变led闪烁频率,调试都没问题,关键是我通过printf输出一个数据,出现问题了,用了两个串口调试助手都没有收到数据,也没有任何显示(端口,波特率设置都没问题),附图,求助,求助,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附程序【IAR】)
这个程序有点大放不上来,给个链接
http://bbs.**/thread-1215482-1-1.html
求助,求助,怎么解决这个串口打印的问题

楼主:
http://bbs.**/thread-1215482-1-1.html

网友A:
输出端口和硬件端口是否一致

网友B:
确认一下CH340的Rx Tx电阻是否焊接了

网友C:
代码里默认使用打印口是UART2(PB9/PB10),这个电机板上的USB口用的是UART1,与程序里的没对应上,所以没有打印出来

网友D:
楼主想要打印到哪里去呢

网友E:
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上来是吗

网友F:
设置的波特率是否一致啊

网友G:
用示波器看一下线上的波形

网友H:
首选确认是否已经发送出来了数据

网友I:
串口线接错了吗

网友J:
使用keil开发的话,需要虚着呢microusb

网友K:
这个重定义一下吧

网友L:
串口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