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怎么判断三极管的好坏和判别类型与引脚

楼主(2022-08-24):
价格:1223 元
三极管是我们在模拟电路学习中遇到的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器件,大家对于这个器件的工作原理一定都不陌生。诸如高电平导通、低电平截止、共射放大电路、射极跟随器等等这些定义也都是我们在学习中经常遇到的。但到了实际工作中,不是仅仅知道这些定义就可以顺利完成任务的,诸如这个三极管是不是好的?怎么快速判断三极管极性;这些问题是书本中很少介绍的,但又是每一名电子从业者或爱好者应该掌握的。Ameya360电子元器件采购网就从实战的角度为大家介绍三个必须要掌握的判别方法。
    一、判别三极管的好坏
    我们在电路调试过程中遇到问题时,经常需要判断管子性能是不是好的,这时我们可以借助三用表来进行判断。将三用表调至电阻档,对三极管的三个管脚两两进行测量,共测量六次,若其中两次可以测到电阻值则说明三极管是好的,其他情况是坏的。
    二、三极管类型和引脚判别
    将万用表调至电阻档;
    用万用表的黑表笔与1号引脚接触,红表笔分别接触2、3号引脚,两次是否有电阻值;
    用万用表的黑表笔与2号引脚接触,红表笔分别接触1、3号引脚,两次是否有电阻值;
    用万用表的黑表笔与3号引脚接触,红表笔分别接触1、2号引脚,两次是否有电阻值;
    以上三组测量,如果某一组测量均导通,则黑表笔接触的为基极,三极管为NPN型;
    使用二极管档就可以判别出e、c两级;
    如果三组测量中,没有一组测量均导通,改用红表笔作为公共端,按2~4步骤进行测量,测出均导通一组的红表笔所接触的引脚为B极,三极管为PNP型,再使用二极管档判断出e和c极。
    主要功率元件温升的测量
    温升的测量主要包括MOS开关管、变压器、输出整流二极管和输出电容等关键功率元件表面温升的测量,常用的测量仪器有红外测温仪和热电偶测量仪。
    这两种测量仪器各有各的优缺点:
    红外测温仪利用的红外测温的原理,对测试元件的材料、表面积的平整度、表面积的颜色等有着一定的要求,但是优点是测量起来比较方便,直接手持操作就可以了。
    热电偶测量仪利用的是热电偶测温原理,利用两种金属在接点处在不同温度时会呈现出不动的电动势,我们就可根据这很微小的产生的不同的电动势知它们这时的温度,并把温度信号转换成热电动势信号,通过电气仪表(二次仪表)转换成被测介质的温度。在温度测量中,热电偶的应用极为广泛,它具有结构简单、制造方便、测量范围广、精度高、惯性小和输出信号便于远传等许多优点。缺点是在生产中由于被测对象不同,环境条件不同,测量要求不同,和热电阻的安装方法及采取的措施也不同,需要考虑的问题比较多。

复习一下这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