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些spi从机问题的困惑

楼主(2022-08-24):
硬件:GD32F103VCT6
平台:cubemax + mdk问题:spi从机发送时,电平乱跳,明明是0x00  缺有一个跳变。

                      tyw  注

tyw
去下

网友A:
大家都被你整困惑了

网友B:
你可以给一个具体的时序图和波形,大家才能清楚帮你解决。作为从机,那么相对来说是处于被动的状态,那么就要考虑什么时候作为传输的开始。一般从机作为解析,一般最好加上cs信号。那cs信号拉低,作为传输的开始,让spi从机准备好,处于初始状态,拉高作为结束,关闭SPI从接口。
你说的电平跳变是不是由于检测到时钟变化,spi从机需要把数据线设置到默认的高电平,导致的跳变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