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BOOT0引脚

楼主(2022-08-24):
N32G45x的BOOT0引脚在启动后可以作为普通GPIO来用吗

网友A:
不能。建议接10k电阻到地,不要直接短路到地。

网友B:
BOOT0默认无GPIO功能,模式默认下拉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建议接10k电阻到地,不要直接短路到地。

那BOOT1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