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N32G430X系列芯片在keil编译的环境该怎么配置

楼主(2022-08-24):
N32G430X系列芯片在keil编译要加什么启动文件,烧录可以直接接芯片的引脚吗

网友A:
可以参考例程添加的启动文件,烧录可以直接接芯片引脚。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例程,烧录可以直接接芯片串口或者SWD口

网友C(2022-12-02):
如果自己不会搭建工程文件,可以使用官网的demo的。

网友D:
这个直接选择N32G430X,建立工程文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