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仿真电路疑问

楼主(2022-08-24):
1.为什么仿真电路与实物用示波器测试波形不一样呢?2.过零信号周期10ms,1ms导通时间,9ms关断时间,原理图怎么推理出来的呢?怎么来的呢?
请帮指点,谢谢

波形差距有多大?

网友A:
方案二更好。

楼主:
为什么方案二更好呢?另外这个电压怎么波形是这样的呢?

楼主:
请问你是用什么仿真软件,怎么我的multisium没有找到光耦这个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用什么仿真软件,怎么我的multisium没有找到光耦这个软件

有各种光耦,看来你还不熟悉!多用点时间,能找到。努力吧!

网友B:
仿真软件是不会错的,可能有哪个方面你不理解!

网友C:
不想和你讨论仿真的问题,你这个1mS的过零脉冲太坑了,完全不能用啊,这误差谁受得了?
PC817做过零,必须注意几个问题:
1、817是低速光耦,而且电流越小,延时越大,当RL为百欧姆级别时候,是可以达到uS级别的。
2、百欧姆级别的负载,则5V供电,电流达到5mA,算你用的C档,CRT为200-400,算最低的200,则二极管侧驱动电流必须>2.5mA,这样的驱动电流,如果不用其他有源器件,则100KΩ级别限流电阻的触发门槛高达上限高达250V,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用三极管进行触发电流放大才是正道,可以实现2.5mA级别触发电流,100K限流条件下V级别的触发门槛。这样你才能达到合乎要求的过零触发脉冲。
3、输出部分,有了100Ω级别的负载,则完全不需要再加三极管,直接供后面用就好,还减少了延时。
原理是一回事,实际工作参数的配置又是一会事,你需要好好的学会看数据文档,並且不会想当然的而是认真的去计算一番。

网友D:
先不论电路是否合理,我比较关心仿真与实际差距有多大,有明显差异时是仿真的错吗?

先看我的仿真结果,与实际差距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不论电路是否合理,我比较关心仿真与实际差距有多大,有明显差异时是仿真的错吗?

先看我的仿真结果,与 ...

请问你是用什么仿真软件,怎么不一样呢

楼主:
请问为什么导通时间与输入电阻有关系呢?为什么没有接光耦波形这样,不理解接了光耦怎么是这种波形呢?请帮忙分析这是什么原因,不能理解,谢谢

网友E:
第一个问题,沙发位已经给出了相对正确的原理图,楼主为什么从一开始到现在一定要把光耦的4脚给接到三极管的C极,而不是像沙发那样把4脚接到5V呢?这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光耦和NPN构成的复合管无法进入饱和状态,低电平电压非常高,以至于单片机很可能不认为这是低电平。

网友E:
这个论坛里面见过最好的过零检测电路是这个:
https://bbs.21ic.com/icview-2618640-1-1.html

楼主也可以试一试。

楼主:
为什么200k电阻波形不稳定,300K电阻更稳定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200k电阻波形不稳定,300K电阻更稳定呢?

你别扯R3这个100k了,实际上要加用于抗干扰,理论分析的时候完全没用,因为光耦发光管导通电压只有1.5V,你算算这个100k上面有什么电流?你这个电路只有一个100k电阻,就是R1。

不稳定最大可能还是仿真时间间隔太细导致仿真算法发散,我只用过LTSpice以及Cadence SPB自带的pSpice,你的软件没用过。

楼主:
为什么电阻R4由10K改成1K仿真就出错呢?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电阻R4由10K改成1K仿真就出错呢?这是为什么呢

ltspice有pc817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F:
ltspice有pc817的模型

能否解释清楚,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