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中的反馈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请问一下反激电源中的TL341是如何进行反馈的呀?当输出减少时,TL341的输入端电压小于2.5V,管子截止,电流的是什么呀?这个时候应该要驱光耦导通呀,怎么就截止了呢?

网友A(2022-09-02):
先告诉你一个基本前提:99.9%TL431在采样反馈回路使用时候,是线性状态,而不是开关状态。
而你画的这个线路,更是一个典型的431采样反馈回路,这里,R17、R18组成一个串联分压回路,当输出升高,则送431的2.5V升高,导致431工作电流变大,从而传递到光耦的电流变大,在原边影响原边主控减少输出。
反过来也是同样,输出降低,则431工作电流降低,导致原边输出增加。
这里100n和1K是环路补偿RC,没有这个,我告诉你,431还真的会工作在开关状态,而这个RC其实就是一个带带宽限制的直流隔离的反馈回路,降低了交流增益,从而抑制主自激振荡。
由于431直流增益很高,我记得至少85db以上吧,所以,431工作电流从1ma-4ma变化时候,参考脚电压变化就非常的小,所以,线路才会有很高的电压调整率。

网友B(点评):
收到,谢谢赐教。

网友B(点评):
收到,谢谢赐教。

网友C:
https://edu.21ic.com/lesson/1753

网友C:
https://www.ti.com/lit/an/sluaa66/sluaa66.pdf?ts=1662209290409&ref_url=https%253A%252F%252Fcn.bing.com%252F

网友C:
https://www.ti.com/lit/an/slva666/slva666.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