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芯片被锁,使用jlink就能轻轻松松解锁

楼主(2022-08-24):
如果一不小心将stm32开发板的芯片给锁了,那原因可能是忽略了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就是将stm32中的一些不能独立使用的IO口给了高电平,stm32中有很多口是不能独立使用的,如图(以stm32103rct6  正点原子的mini板为例):

(N:表示不能独立使用,Y:表示能独立使用)

其实截图的内容都是来自stm32不完全手册,需要更多资讯请看stm32不完全手册。

楼主:
以上就是芯片被锁的一种可能比较低级的原因。接下来就讲一下芯片被锁之后的解决方法。

一般芯片被锁之后在编译后下载时会出现以下的报错:

楼主:
那么如果是用jlink下载器的就可以直接用jlink来解决问题,用其他办法的我暂时还没试过,只试了用jlink的就成功解锁了。

楼主:
首先打开自己的jlink的安装路径

楼主:
然后运行J-Link STM32 Unlock应用程序

然后选择stm32的类型,我这里选择【2】对应stm32f1系列

楼主:
然后jlink接上,USB线也接在232口那里给开发板和jlink供电,开发板上的所有外设都要拔掉,然后回车,有出现reset factory settings...O.K.时就已经解锁成功了。需要注意的是开发板一定要接上jlink和USB供电,然后板子上的外设都拔掉。

楼主: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是直接打开jlink的外壳来短接通电,具体如下:

1.打开JLINK 外壳,见到JLINK内部电路如下图所示。

楼主:
2.使用USB线连接JLINK与PC机,以提供JLINK工作电源。

楼主:
3.短接图中A的两个过孔约5秒。断开A位置的两个过孔的短接。然后拔掉JLINK与P C间的USB线(注意先后顺序)。

楼主:
4.短接图中,B处的两个过孔。

楼主:
5.使用USB线连接JLINK与PC机,至少超过10秒后,拔掉USB线,停止给JLINK供电(说明:请确保此过程中,图中B处一直处于可靠的端接状态)。

楼主:
6.断开图中B处的短接。

搞定!

网友A:
stm32的flash的问题吗

网友B:
如果flash持续不能解锁怎么解决的

网友C:
这个swd接口可以解锁stm32芯片吗?

网友D:
stlink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的

网友E(2022-09-29):
学习到了,感谢分享!后期遇到这种问题就可以参考解决了

网友F(2022-12-25):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G: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H: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I: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J: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K: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L: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M: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N: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

网友F: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O(2023-01-28):
如果一不小心将stm32开发板的芯片给锁了,那原因可能是忽略了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就是将stm32中的一些不能独立使用的IO口给了高电平,stm32中有很多口是不能独立使用的

网友P(2023-07-01):
没有jlink可以解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