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通信串口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22-08-24):
我在使用stm32f103zet6的串口1DMA通信,发现当电源接5V时串口无法接收数据,当电源接3.3V时工作正常,但一开始就接3.3V的电源则stm32无法启动,因此现状为先用5V电源开启stm32,再换成3.3V供电。可以明确不是芯片问题,希望大家能帮我分析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描述的太模糊了,无法帮助判断,你的串口是TTL电平的还是RS485,RS232?有没有其他电路?你的5V或者3.3V电源加在哪里的?起码应该有局部的电路图才好帮你分析阿

TTL电平,是买的stm32开发板,直接用usb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