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请教

楼主(2022-08-24):
求图中元件资料,原理图上的U18,实物图上红圈那个,这是个差分信号处理电路。

网友A:
看图片和原理图应该是个隔离器件,单通道差分隔离运放?丝印找不到实物。

的确没有找到对应的IC型号。

楼主:
@tyw 前辈指点一下啦。

@tyw :好的,谢谢前辈指点。
tyw
@王栋春 :所有法宝都用上了,毫无踪迹,去找找本坛宋科业,碰碰运气吧
@tyw :废了不少劲也是没有找到,有人说厂家定制的,不知有这种可能吗?
tyw
找不到

网友B:
看东西才知道

@王栋春 :是的,看东西测一下。
坛友的意思是说要见到线路板实物吗?

网友C:
看图纸(前提是没画错)这是个两路的谐振器件,陶瓷振荡器(可能性大)或是电感(可能性小),更有可能是个两路的电阻(运放的增益反馈电阻)。加信号测下就知道了。或是拆下来测测。

坛友倾向于什么功能的IC?

网友C:
我认为可能是个精密电阻

这个测量过,不是电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