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使用ST-Link Utility去除STM32芯片读写保护

楼主(2022-08-24):
问题:使用ISP/J-Link/ST-Link等无法下载代码,提示芯片写保护;读芯片信息时提示读保护。

原因:一般是修改了选项字节。

楼主:
转载学习自:http://blog.csdn.net/hxiaohai/article/details/78546431?locationNum=10&fps=1

楼主:
解决方法:这里使用ST-Link Utility来修改选项字节。
1.
使用ST-Link连接到STM32芯片,点击Connect。

楼主:
存在读保护。

楼主:
修改选项字节。

楼主:
将读保护等级修改为Level 0。

楼主:
打钩的扇区会添加写保护,点击Unselect all不选择写保护。

楼主:
写入选项字节后Flash会被擦除。

楼主:
能正常写入程序。

网友A:
如何检测flash是否损坏呢

网友B:
除去了写保护,还是无法下载程序

网友C:
jlink的效果好还是stlink的效果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