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3官方例程编译报错

楼主(2022-08-25):
从GD官网下载的官方例程编译报错,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下面是我的keil版本和报错截图,困扰很久了,跪求解答!!C:\Users\19735\Desktop\1.pngC:\Users\19735\Desktop\2.png

报错信息

报错信息

keil版本

keil版本

可选compiler 版本

可选compiler 版本

网友A:
你安装L233的DFP pack支持包了没?芯片型号选对了没

安装了,然后直接打开官方例程编译的,芯片型号就是例程默认的

网友B:
我这使用的Keil  V5.29.0.0版本的,GD32L233官方历程没出现这个问题。 你这看着像keil本身编译器的问题

感谢,那我重新装一下这个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使用的Keil  V5.29.0.0版本的,GD32L233官方历程没出现这个问题。 你这看着像keil本身编译器的问题 ...

兄弟,我装了你这个版本的,还是不行啊其实之前也试了5.27,5.31,5.37版本的,也是不行,那应该不是版本问题了。
我发现只要这个例程默认使用compiler 6编译的,就报这个错,我之前编译的其他工程都是默认用comiler5,编译没问题。
兄弟你知道如何解决吗,我也查了网上说如果工程改用compiler 6编译会报一些错误需要改错,但是GD32L233例程默认就是用compiler6编译的,按理说应该不用改的,而且我这是只报这一个错误,改错也无从下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我装了你这个版本的,还是不行啊其实之前也试了5.27,5.31,5.37版本的,也是不行,那应该 ...

我这边直接官网下的例程,直接编译通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我装了你这个版本的,还是不行啊其实之前也试了5.27,5.31,5.37版本的,也是不行,那应该 ...

关键我这边也复现不了问题

好吧,谢谢了,我和同事直接编译都不行,还在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C:
推荐几个非常好用的单片机型号 :飞凌单片机mcu 价格优势
GY8PE513M  SOT23-6 SOP8 DIP8   纯IO口 空间1k
GY8PE531M  SOP14   SOP16    不带AD 空间2k
GY8PC71AM  SOP14 SOP16   带AD 空间4k
GY8PC75  SOP8 SOP14 SOP16 带AD 空间2k

网友B:
这是我这边编译的

网友D:
那么多人用GD32L233?
之前有个同事选GD32L233做项目,后来公司给停了

@lidongyang88 :可能你们领导和GD的人比较熟
公司领导主推GD,我第一次用,才知道有M23内核

楼主:
后来在私人电脑上试了确实可以直接编译的,猜测是公司电脑的加密系统对compiler v6编译有影响,具体原因不详,好坑啊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改用compiler6后,看一下在C/C++页的Language C:C99  ,看一下是不是选的C99?

感谢回复,问题解决了,原因应该是公司的DG加密软件暂不支持compiler v6编译链,在未安装DG的电脑上直接就编译成功了

网友F:
重新安装一下keil软件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后来在私人电脑上试了确实可以直接编译的,猜测是公司电脑的加密系统对compiler v6编译有影响,具体原因 ...

你们的公式电脑还有这种限制呀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后来在私人电脑上试了确实可以直接编译的,猜测是公司电脑的加密系统对compiler v6编译有影响,具体原因 ...

难道安装的时候没有相关限制信息弹出来吗

网友I:
我们这边就不能安装盗版软件 要不然就会扣工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那么多人用GD32L233?
之前有个同事选GD32L233做项目,后来公司给停了 ...

改成什么型号的芯片了啊

产品不走量,还是用的st

网友K:
引用 网友D:
那么多人用GD32L233?
之前有个同事选GD32L233做项目,后来公司给停了 ...

你们那边现在主导用什么单片机啊

产品不走量,还是用的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