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学习笔记—三极管

楼主(2022-08-25):
三极管的种类

1.三极管分为NPN管和PNP管:

①NPN管:

电流关系:IE=IC+IB;

我们可以通过三个引脚对地的电压来得知三极管的状态:

当VC>VB>VE时,即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

当VB>VC>VE时,即发射极正偏,集电极正偏,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

当VB<VE<VC时,即发射极反偏,集电极反偏,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

(三极管的正偏和反偏都是根据三极管的PN结来区分的,如果PN电压为正,则正偏,反之反偏)

②PNP管:

电流关系:IC=IE+IB;

我们可以通过三个引脚对地的电压来得知三极管的状态:

当VE>VB>VC时,即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

当VE>VC>VB时,即发射极正偏,集电极正偏,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

当VB>VE>VC时,即发射极反偏,集电极反向,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

(三极管的正偏和反偏都是根据三极管的PN结来区分的,如果PN电压为正,则正偏,反之反偏)

三极管的作用

三极管一般用作放大和开关作用,其中开关作用常用于数字电路中。

开关

如果是NPN管,当基极输入高电平,则NPN三极管导通;

如果是PNP管,当基极输入低电平,则PNP三极管导通。

放大

三极管在模拟电路中,常用于放大,其中三极管放大电路一般分为三种:共射极放大电路,共集电极放大电路和共基极放大电路。

共射极放大电路:

共射极放大电路可以用于放大电流和电压;

直流静态工作点的关系式为:

其中VBEQ硅管为0.7V,锗管为0.3V。

IBQ=(VG-VBEQ)/RB;

ICQ=βIBQ;

VCEQ=VG-ICQ*RC

交流分析的关系式为:

rbe =300+(1+β)(26mv/IE)(此为固定公式);

Ri = RB//rbe;

Ro = RC;

Au = Uo/Ui=(RCIBβ)/ IB (RB//rbe)。

上图这种电路由于三极管受温度影响较大,所以在改良的电路中,将会增加和RB一起的分压电压,给基极提供稳定的基极电流,并在发射极增加一个反馈电阻。这个反馈电阻非常重要,如IC电流增加,那么IE的电流也增大,IE电流增大则会导致UE电压的增大,之后则会使UB的电压降低,UB电压降低,则基极电流减小,从而实现负反馈的作用。

共射极放大电路可以放大电压,也可以放大电流;

共集极放大电路只能放大电流;

共基极放大电路只能放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