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三极管放大电路基本原理

楼主(2022-08-25):
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原理所谓“放大”从表面来看,似乎就是将信号的幅度由小变大,但是在电子技术中“放大”是这么理解的:

“放大“的本质是实现能量的控制,即用能量比较小的输入信号控制能量比较大的输出信号。
“放大“作用是针对变化量而言的。放大的对象是变化量。
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器件,有三个极,分别叫做集电极C,基极B,发射极E。分成NPN和PNP两种。以NPN三极管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为例来说明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基本原理。

放大电路的基本要求
要有足够的放大倍数(电压、电流、功率)。
尽可能小的波形失真。
另外还有输入电阻、输出电阻、通频带等其它技术指标。
放大电路的基本框图及组成

共发射极基本放大电路

放大电路的主要技术指标

1、放大倍数Au:
电压放大倍数定义为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变化量之比,与此类似,电流放大倍数定义为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的变化量之比。在测试情况下,二者可用正选相量之比来表示。
必须注意:以上必须在输出没有明显失真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2、输入电阻Ri:
从输入端看进去的等效电阻称为输入电阻,输入电阻描述了放大电路对输入信号源索取电流的大小,通常希望输入电阻越大越好,这样对信号源的电流要求就越小。

3、输出电阻Ro:
当输入端短路,输出负载开路,外加正选输出电压,其输出电压与输出电流变化量之比即为输出电阻,他反映了放大电路带负载的能力,通常希望输出电阻越销越好,越小带负载能力越强。

4、通频带BW:
放大电路本身存在极间电容,还有一些放大电路中存在电抗性元件,一般情况下,频率升高或降低,放大倍数都会下降,通常将放大倍数在高频和低频段分别下降到中频段的跟二分之一时所包括的频率范围称为通频带。

放大电路中反馈的有无如何判断
若放大电路中存在将输出回路与输入回路相连接的通路,即反馈通路,并由此影响了放大电路的净输入,则表明电路引入了反馈;否则电路中便没有反馈。

(a)没引入反馈的放大电路
(b)引入反馈的放大电路
(c)R的接入没有引入反馈
(d)和(c)电路等效

如在图1(a)所示电路中,集成运放的输出端与同相输入端、反相输入端均无通路,故电路中没有引入反馈。
在图(b)所示电路中,电阻R2将集成运放的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相连接,因而集成运放的净输入量不仅决定于输入信号,还与输出信号有关,所以该电路中引入了反馈。
在图(c)所示电路中,虽然电阻R跨接在集成运放的输出端与同相输入端之间,但是由于同相输入端接地,所以R只不过是集成运放的负载,等效于(d)电路,而不会使vO作用于输入回路,可见电路中没有引入反馈。

网友A:
反馈这部分说的不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