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应用]
中颖的2.4G协议是以库函数提供还是开源的?

楼主(2022-08-25):
请问一下啊,中颖的2.4G协议是以库函数提供还是开源的?

网友A(2023-05-19):
据我所知,中颖电子的2.4G协议并非开源协议

网友B:
中颖电子的2.4G协议是私有协议吧

网友C:
没有向公众开源的

网友D:
它用的是公开的2.4GHz射频协议,然后自己改了,好像

网友E:
按照标准开源协议使用吧

网友F:
是否是以库函数提供的,不太确定,但肯定是有lib库

网友G:
你可以在官网上看看相关信息

网友H:
中颖的2.4GHz无线传输协议是基于OFDM技术的开放式协议

网友I:
用的是C语言编写,但开不开放就不知道了

网友J:
该协议是开放源代码的,就算不开源,你也能直接调用,就用就完事儿了

网友K(2023-07-26):
我一般只关注能不能用

网友L(2023-09-26):
应该是自己的库函数,当然底层都是结合驱动封装的库函数

网友M:
基本都是直接使用库函数进行开发

网友N:
应该可以调用吧,具体是啥不清楚

网友O:
个人感觉应该是 库函数

网友P(2023-11-02):
中颖的2.4G协议是开源的。

网友Q:
如果是放在库文件里面就是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