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专栏] 航顺的SRAM如果不够用了

楼主(2022-08-25):
如果,航顺的SRAM如果不够用了,全局变量定义的太多了,那只能外扩ram或者是修改全局变量么?能不能占用flash的空间解决问题啊?嘻嘻

网友A:
我之前也想过让编译器把变量存在FLASH中,但察觉到一个问题,Flash只能先擦除才能写,并且Flash擦除的最小单位是页,无法做到想RAM那样任性随时读写。因此,变量最好还是用RAM,而不是想着如何把它放到FLASH中

网友B:
这个最好换芯片了。

网友C:
使用的是哪个芯片呢

网友D:
单片机的 问题吗

网友E:
ram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用flash有问题的

网友G:
如果用Flash,那变量内容就不能修改了。

网友G:
如果内容不修改,则可以直接采用地址的模式,这样可以节省不少RAM。这种情况下就不是变量了,就是常量了。

网友G:
当一些图片,音频,数据等不修改的,采用const存储,通过一些编译配置,就不会占用RAM空间了。

网友H:
可以用外部RAM

网友I:
中断向量别放在RAM

网友J:
RAM不够了只能外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