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专栏]
航顺的printf重定义是不是和ST的操作一样?

楼主(2022-08-27):
(无正文)

网友A:
一样,基本32位ARM都一样

网友B:
一样的,只需要重新定义【int fputc(int ch, FILE *f)】函数即可。

网友C:
这个跟单片机没有关系的。

网友D:
一样的操作的。

网友E:
使用的keil开发的吗

网友F:
hk32一样的操作方式了。

网友G:
一样方式,跟单片机没什么关系

网友H(2022-10-09):
一样的,这是编译器带的microusb的

网友I:
我也不太清楚,这得重定义吧

网友J:
你看看源码呗,我记得是一样的

网友K:
你可以试试ST的程序,ST的和航顺的基本兼容

网友L:
应该还是一样的,你可以试试嘛,这也不费劲

网友M:
你看看官方没有提供demo的么,应该有吧

网友N:
操作一样,毕竟是完全兼容ST的好吧

网友O:
这个只是c相关吧

网友P:
可以的,程序源码都是一样的

网友Q:
你用的是那款MCU啊?是F103么?那你可以直接用ST的103程序哦

网友R:
都一样啊,我记得基本都是用keil开发,然后打开microUSB,然后重定向就行了

网友S:
int fputc(int ch,FILE *f){
}

网友T:
需要重新映射printf函数即可。

网友F:
printf函数是调用putchar函数 的

网友U:
使用microusb的库吗?如果是就是一样的。

网友V:
需要初始化串口(UART)然后重定义printf这个函数。因为这个函数在keil中是空函数,没定义的。然后在KEIL上打串口察看窗口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W:
对于有串口的CPU, 可以使用自制的printf()将输出定向到串口上去。printf()的自制方法可以参考xsprintf()的做法。

网友X:
是在keil开发的吗?keil是一样的

网友Y:
keil里的单片机c 把printf函数重定义到串口了,这是单片机C与标准C的差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