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专栏] 现在航顺主推那款MCU?

楼主(2022-08-29):
现在航顺主推那款MCU?最近有个需求,就是3个串口,3组SPI,定时器3个,其他IO需要20个以内吧。有推荐么

网友A:
你需要应用在哪的芯片呢

网友B:
这个没有说明,所有的芯片都可以购买。

网友C:
HK32F030Mxx吧

网友D(2022-11-11):
没有说主推把,主要还是看你的方案要求,需要推荐可+Q2853158147

网友E:
你这个需求,20pin以内,估计是找不到

网友F:
航顺HK32F030C8T6 单片机MCU

网友G:
航顺HK32ASAFE010系列

网友:
航顺HK32MCU都可以的。

网友H:
航顺的主推芯片和你的需求能对的上吗

网友I:
你这需求,估计不太行,引脚多加点吧

网友J:
你想想,串口就仨,三个就是六个引脚,电源,烧录口,这就十个了,还想要三个SPI,想啥呢

网友K:
不能,你可以多点引脚,LQFP48的是可以支持

网友L:
定时器无所谓的,但是你硬件引脚就是不支持的

网友M:
你为啥要这么小的封装啊,太小了

网友N:
没有推荐,完全不可以实现吧

网友O:
你还是找找代理商或者技术支持吧,问问看看有没有

网友P:
应该没有推荐了,你这封装就劝退了

网友I:
你选择大点的封装,很好找,但是这么小的封装,不能有

网友Q:
一般小封装的话,串口和SPI都不会有3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