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电子元器件简介——三极管第一章

楼主:
  三极管(transistor),是一种把输入电流进行放大的半导体元器件。顾名思义,三极管通常具有3个极,在外表现为3个管脚。

按照用途划分为:小信号三极管、功率三极管、射频三极管。
三极管B极上的微小电流可以控制C极的较大电流。
重要的关系式:

小电流“撬动”大电流
直流增益计算式为:

C极电流与E极电流的比值:

互补三极管BC546和BC556

  互补三极管(complementary transistors)常常指一对NPN和PNP三极管,它们之间有相同的封装和管脚分布、相似的极限参数和电气特性。

直流放大

  直流放大指的是对变化比较缓慢或根本不变化的信号的放大。

  放大信号的电压为主的放大器称为小信号放大器(small signal amplifier)。功率放大器(power amplifier)放大信号的功率,或者说放大信号的电流。

运放放大电压,功放即放大电流也放大电压。

驻极体话筒的电气参数

  额定电压、电流。一般驻极体话筒的额定电压2~10V范围内。

灵敏度(sensitivity)。灵敏度指话筒在一定强度的声音作用下输出电信号的大小。

  输出阻抗(output impedance)。话筒两个管脚之间的阻抗称为输出阻抗。

  信噪比(signal-to-noise ratio,SNR)。信噪比等于有用信号与噪音信号的功率比值,通常使用dB为单位,换算关系是:

参数的表示方法

共E极放大器实例
  1、静态工作点(直流分析):交流输入为0,电容视为开路。
  求出静态工作Q点的参数VBQ 、 VEQ 、VCQ 、 RIN=hFERE 、ICQ 、 IEQ 、交流内阻re=25mV/IE。
  2、电压增益(交流分析):所有电容视为短路、直流电源视为短路、要考虑re
  求出动态电路的输入阻抗Rin=hfere、输出阻抗Rout=RC、电压增益AV=Vc/Vb。

前级电路阻抗对电压增益的影响
  交流分析,耦合电容相当于短路。假如此时有一个信号源Vs向共E极放大器输入一个正弦信号,由于信号源Vs存在一定的输出阻抗Rs,这个输出阻抗Rs与共E极放大器的输入阻抗Rin是串联的关系。

稳定电压增益

旁路电容的选择
  旁路电容需要保证它10倍的容抗小于或等于电阻RE2或RE的阻值,即:

后级电路阻抗对电压增益的影响

  共E极放大器的电压增益还受后级电路的阻抗影响,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负载的阻抗。共E极放大器的输出上有一个负载RL,在交流分析中RL将与RC形成并联关系,这样,电压增益计算变成 :

  由于负载RL与电阻RC并联,并联电阻无论如何也要比RC的阻抗小,所以负载必然拉低放大器的电压增益。

共E极放大器的电流增益

  共E极放大器的电流增益由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的比值来计算:

网友A(2022-09-07):
论坛里最近有很多三极管的资料,可以整合起来看

网友B:
和芯源啥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