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CU性能对比可以有哪些方面?

楼主(2022-08-25):
手上有两款MCU,想要对比一下这两款MCU在性能上的优劣。想要知道有没有方法可以评估MCU单体的抗干扰能力是怎样的,此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评估角度和方法可以对此进行评估(我目前能想到的就是单体静电和耐压,对于IO口的话就是测试其能承受的尖峰电压)?

网友A:
先搭建测试环境

网友A:
可以优先选用成熟的大厂的产品

网友A:
还可以从MCU的技术手册方面做对比

网友B:
主频 存储 速度 功能

网友C:
咱们自己做的话 没有这个测试环境啊

网友D:
主频,存储,外设性能,IO数量

网友E:
功耗  价格 供货周期 都需要考虑

网友F:
单体静电和耐压相差不会很多的

网友G:
基本上就是看相关的比较关心的参数了

网友H:
应用环境干扰非常大吗

网友I:
功能,外设参数指标等等。

网友J:
主频,功耗,价格,抗干扰性能等等。

网友K(2022-10-02):
有什么可对比的功能吗

网友L:
功能更强,使用领域更广,性能更搞的

网友M:
这个都是根据自己实际需求来定的

网友N:
主要看性价比,就是性能和价格两个方面的

网友O:
可靠性、搞干扰性稍差的问题

网友P:
价格 稳定性 功耗

网友P:
感觉满足需求就行,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Q:
只能根据型号查阅该MCU的datasheet知道

网友R(2022-11-06):
你可以用coremark来跑分一下,看看MCU性能如何

网友S:
其实这种性能测试,你就没必要了,毕竟MCU出厂之前都会有这种测试的

网友T:
你要做的,建议楼主就是能过EMC就可以了

网友U:
其实现在MCU基本都能过你说的这种抗干扰能力测试的

网友V:
你测MCU的抗干扰能力干什么,你做电路板就一个MCU么?

网友W:
其实你可以用外置的TVS之类的做保护啊,就好了

网友X:
那你可以联系厂家来配合你做这种测试

网友Y:
我觉得性能的优劣你自己跑个分就行,就知道谁性能好了

网友Z:
你都用的是哪两款MCU啊?

网友AA: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就大致知道MCU的性能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