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专栏] 航顺现在有专为物联网方面设计的MCU么?

楼主(2022-08-25):
航顺现在有专为物联网方面设计的MCU么?比如低功耗,带有无线功能等等

网友A:
没有类似的芯片了。

网友B:
没有见过类似的芯片。

网友C:
需要哪个通信协议的

网友D:
有蓝牙通信的芯片吗

网友E:
物联网方面可以自己设计的。

网友F:
没有专门定义的

网友G(2022-10-09):
物联网芯片啊,其实给我的感觉,物联网芯片一般都是加密效果好些

网友H:
低功耗也不算是物联网MCU方向的吧

网友I:
无线航顺好像也没有,我记得是这样

网友J:
你可以问问航顺的代理商,看看有没有这种芯片

网友K:
其实建议楼主选型的话,就看自己需求就好了,比如存储多大,功耗如何,外设都有什么就行了

网友L:
没必要非要物联网方面的芯片啊,我觉得除了安全加密方面,其他MCU都可以

网友M:
你可以选择L系列的,不知道航顺有没有

网友N:
我记得M23内核好像是专为物联网方案而生的

网友O:
还是关注一下固件安全方面吧,其实物联网比较重视这个

网友P:
正常MCU都是可以的,不需要指定物联网专门吧,这样路就窄了

网友Q(2022-11-11):
您好,我司是航顺和GD兆易的高级代理,您给一个芯片方案,我给你一个完美答复,如有意向可联系Q2853158147

网友R:
低功耗这类的产品是有的。

网友S:
HK32L084CBT6就是低功耗的产品。

网友T:
这个好像没有这类的产品了。

网友U:
航顺没有带无线通信功能的mcu。

网友V:
可以使用mm32+esp8266的设计。

网友W(2023-01-03):
正常MCU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