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使用keil调试进入低功耗导致调试失败

楼主(2022-08-25):
在使用gd32f103时,将wakeup引脚用作了pwm输出,在使用keil调试的时候,出现如图片所示的现象,有没有大神遇到类似的情况,是如何解决的?
个人愚见:是因为把wakeup引脚用作其他,导致无法唤醒,但是硬件已经做好,无法更改,因此请教有没有软件方法解决。

网友A:
图呢,看不到

网友B:
应该可以禁用吧

网友C:
进入低功耗前,留下足够的缓冲时间,就可以下载了,我一般在主程序中增加一个1S左右的延时启动时间,就可以解决不能下载的问题。原理跟低功耗下下载要按复位键一样的道理。

楼主:
第一次使用,不太熟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入低功耗前,留下足够的缓冲时间,就可以下载了,我一般在主程序中增加一个1S左右的延时启动时间,就可以 ...

我的问题是可以下载,但是调试过程中突然出现图片中的现象,导致调试失败。(图片昨天未上传成功,现在有了,您可以看一下)

网友D:
调试阶段先屏蔽低功耗,功能验证完成再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试阶段先屏蔽低功耗,功能验证完成再打开

好的,感谢,我先查查如何屏蔽,试试看

网友C:
你说的是仿真时开了低功耗啊,STM32在DEBUG中有一个选项,是否在低功耗时保持SWD接口有效(低功耗时开启SWD,会导致功耗增加,测得的电流数据不准,所以正常量产应该关掉),不知道GD32有没有。

网友E:
如果在线不能调试低功耗的话 我想要检测的数据怎么办呢

网友F:
调试阶段需要先屏蔽低功耗

网友G:
仿真的时候是不能运行低功耗的吧

网友H:
请问如何屏蔽低功耗呢

网友I:
由于一些模块没有工作导致的

网友J:
硬件无法更改但是可以配置里边更改他的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