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型号] 合泰HT32F22366在jlink找不到型号怎么办?

楼主(2022-08-25):
各位大佬好,我想用HT32F22366,但是jlink上没有这个型号,没法下载啊?咋弄?是jlink不支持么?

网友A:
下载一个 HT32 J-Link Plugin,试试,链接  https://www.holtek.com.cn/ice

网友B(2022-11-06):
下载HT32 J-Link Plugin

网友C:
下载相关插件把

网友D(2023-01-03):
安装一下插件

网友E(2023-02-02):
可以使用通用的单片机。

网友F:
jlink很多的芯片都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