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型号] HT32F54253的ADC也是支持5V么?

楼主(2022-08-25):
我看HT32F54253是支持5V电源输入的,那么其ADC也是支持5V么?大家有用过这个ADC么?感觉咋样

网友A:
HT32F542xx 的 ADC 是 12-bit ADC, 1Msps。

各项电气特性可查看规格书,规格书如附件。

ADC 电气特性,如下表:

网友B:
看手册吧

网友C:
这个是参考电压的。

网友D:
最好是使用3.3V的电压。

网友E:
还是用3.3V电压吧

网友B:
3.3比较稳

网友F:
HT32F54253的规格书内有详述
这颗IC支持VDD=2.5~5V(与一般的32bit不一样)
ADC的工作电压=2.5~5.5V
ADC输入范围是0V~VREF=0V~VDDA=0V~5.5V
因此当VREF=5V时,ADC可以稳定的侦测0~5V

网友G:
手册说可以的

网友H(2022-10-03):
adc加运放啊,自己设置量程

网友I:
如果要采集正负5V的电压,可以设计一个前段电路,将采集的范围扩宽到正负5V

网友J:
最好不要用5V的电压

网友K:
AD默认参考电压应该也是3.3V

网友L:
adc能接多大电压

网友M:
不能采集,一般是0到3.3V

网友N:
adc器件输入电压为0~3.3v,位数为10bit

网友O(2022-11-04):
手册上说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