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Ttiny814如何喂狗

楼主:
通过Microchip studio配置了ATtiny814看门狗,代码生成后发现没有同时生成喂狗的函数接口,请问大家是否有遇到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A(2022-08-26):
是在start里配置吧https://start.atmel.com/
只能直接写 asm("WDR");

或者添加AVR下的wdt.h
#include "avr/wdt.h"
    wdt_reset();

网友B:
这个是单独的看门狗芯片是吗

网友C:
喂狗就是自带的库函数接口哈

网友D:
只能通过汇编语言填写吗

网友E:
无法自动生成接口函数吗

网友F:
自己添加头文件 然后调用函数吧

网友G:
是不是需要勾选选项才可以啊

网友H:
这个头文件是在默认的g路径里边吗

网友I:
用法正如二楼版主所说的那样。

XC8编译器提供了wdt.h这个头文件,里面有如下图片中的定义。

关于AVR Reset可以参考AVR Reset Sources Example Project:https://microchipdeveloper.com/8avr:resetexample

网友J:
自带的函数库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