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keil STM32中sct 分散加载文件学习

楼主:
sct 分散加载文件简介MDK 生成一个以工程名命名的后缀为 *.sct 的分散加载文件 (Linker Control File,scatter loading),链接器根据该文件的配置分配各个节区地址,生成分散加载代码,因此我们通过修改该文件可以定制具体节区的存储位置。

楼主(2022-08-25):
一、芯片选型
工程构建时, MDK 会根据我们选择的芯片型号,获知芯片的内部 FLASH 及内部SRAM 存储器概况。这里我选择的是STM32F407VET6型号, 这款单片机有高达 192+4 KB 的 SRAM,包括 64 KB 的 CCM(内核耦合存储器)数据 RAM以及512 字节的 ROM 内存。 这一点可以在官网看到。  STM32F407VE高性能基础系列,带 DSP 和 FPU 的 Arm Cortex-M4 内核,512 KB 闪存,168 MHz CPU。

楼主:
二、.sct分散加载文件的格式
在keil中可以在linker中取消勾选Usw Men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然后点击下方的编辑按键,就可以在keil中查看文件了。但是需要注意如果你需要自己去更改sct文件去自己分配地址空间,也需要取消勾选,不然keil会默认生成sct文件然后覆盖你写的文件。

楼主:
sct 文件中主要包含描述加载域及执行域的部分,一个文件中可包含有多个加载域,而一个加载域可由多个部分的执行域组成。同等级的域之间使用花括号“{}”分隔开,最外层的是加载域(LR_IROM1),第二层“{}”内的是执行域 (ER_IROM1 RW_IRAM1 RW_IRAM2)

楼主:
2-1 加载域

楼主: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8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
}

楼主:
加载域名: 在 map 文件中的描述会使用该名称LR_IROM1来标识空间。
• 基地址 + 地址偏移: 基地址为 STM32 内部 FLASH 的基地址 0x08000000,地址偏移可选
• 属性列表: 属性列表说明了加载域的是否为绝对地址 N 字节对齐等属性
• 最大容量: 最大容量说明了这个加载域可使用的最大空间,STM32 内部 FLASH的大小0x00080000(512KB)

楼主:
2-2 执行域
执行域的格式与加载域是类似的,区别只是输入节区的描述有所不同。
包含了 ER_IROM1 及 RW_IRAM1及 RW_IRAM2三个执行域,它们分别对应描述了 STM32 的内部 FLASH及内部 SRAM 的基地址及空间大小。
而它们内部的“输入节区描述”说明了哪些节区要存储到这些空间,链接器会根据它来处理编排这些节区。

楼主:
三 输入节区描述

楼主: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08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2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RW_IRAM2 0x10000000 0x00010000  {
   .ANY (+RW +ZI)
  }

楼主:
• 模块选择样式: 模块选择样式可用于选择 o 及 lib 目标文件作为输入节区,它可以直接使用目标文件名或“”通配符,也可以使用“.ANY”。 使用语句“.o”可以选择所有 o 文件,使用“.lib”可以选择所有 lib 文件,使用“”或“.ANY”可以选择所有的 o 文件及 lib 文件。 其中“.ANY”选择语句的优先级是最低的,所有其它选择语句选择完剩下的数据才会被“.ANY”语句选中。

楼主:
输入节区样式: 通过输入节区样式可以选择要控制的节区。“(RESET, +First)” 语句的 RESET 就是输入节区样式,它选择RESET 的节区,并使用后面介绍的节区特性控制字“+First”表示它要存储到本区域的第一个地址。
“(InRoot$$Sections)” 是一个链接器支持的特殊选择符号,它可以选择所有标准库里要求存储到 root 区域的节区。

楼主:
输入符号样式: 可以选择要控制的符号,符号样式需要使用“:gdef:”来修饰。例如可以使用“*(:gdef:Value_Test)”来控制选择符号“Value_Test”。

楼主:
输入节区属性: 通过在模块选择样式后面加入输入节区属性,可以选择样式中不同的内容,每个节区属性描述符前要写一个“+”号,使用空格或“,”号分隔开,可以使用的节区属性描述符见表属性描述符及其意义。

楼主:
这里我想说明一下要把RW-DATA数据放到RAM中,大家都应该知道RW-DATA叫做初值非零可读写的全局变量,存储的时候在ROM中。

SCT文件描述的是程序加载的时候,这时候RW-DATA要从ROM中复制到SRAM中。

楼主:
四、控制文件分配到指定的存储空间
设定好存储器的信息后,可以控制各个源文件定制到哪个部分存储器。
在 MDK 的工程文件栏中,选中要配置的文件,右键,并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Options for File xxxx”即可弹出一个文件配置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进行存储器定制,见图使用右键打开文件配置并把它的 RW 区配置成使IRAM2。

楼主:
类似地,设置某些文件的代码段被存储到特定的 ROM 中,

设置某些文件使用的ZI-data 或 RW-data 存储到外部 SRAM 中。
(控制 ZI-data 到外部 SRAM 时注意还需要修改启动文件设置堆栈对应的地址,原启动文件中的地址是指向内部 SRAM 的)。

网友A(2022-09-30):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B: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C: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D: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E(2022-12-25):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F: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G: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G: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H: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I: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J(2023-06-30):
工程构建时, MDK 会根据我们选择的芯片型号,获知芯片的内部 FLASH 及内部SRAM 存储器概况。这里我选择的是STM32F407VET6型号, 这款单片机有高达 192+4 KB 的 SRAM,包括 64 KB 的 CCM(内核耦合存储器)数据 RAM以及512 字节的 ROM 内存。 这一点可以在官网看到。  STM32F407VE高性能基础系列,带 DSP 和 FPU 的 Arm Cortex-M4 内核,512 KB 闪存,168 MHz CPU

网友K:
要颜色转换吗?

网友L:
从上到下记录车牌面积高度,然后通过RGB和HSV颜色转换

网友M:
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N:
通过ov7670摄像机进行捕捉

网友O:
需要设置阈值来设置像素

网友P:
记录车牌面积从上到下的高度,然后通过RGB和HSV颜色转换

网友Q:
分散加载文件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R:
二值化就是使图像像素矩阵中每个像素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255(白色)

网友S:
根据颜色的变化记录每条线的颜色跳跃点,从而识别车牌区域。

网友T:
色彩分布差异大,处理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U:
这个风扇加载文件有什么用啊?

网友M:
没接触过这个

网友V:
sct 文件中都包含哪些信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