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L233CCT6烧录问题

楼主(2022-08-25):
将GD32L233R_EVAL工程选芯片GD32L233CCT6 做调整,编译通过,烧录器选择上了,但是keil 下载不了如下提示,有谁知道是哪里问题?

楼主:
有技术支持吗? 感觉GD支持不咋样 ,各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A:
看一下驱动器是否正常驱动了

网友B:
检查一下电路板是否供电

网友C:
芯片选型正确吗

网友D:
这是没有正常识别芯片啊

网友E:
仿真器的灯亮的正常吗

网友F:
查看一下连接是否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看一下连接是否牢靠

不是连接牢靠问题。 是pack包与keil自动适配问题,需要手动改下

楼主:
自己解决了。    如图手动适配改下解决此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