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支持platformIO

楼主(2022-08-25):
AT32支持platformIO的固件库开发包目前已放在arteyrtek的github账号上进行托管,大家可进行安装试用,欢迎反馈您的宝贵意见及建议。

vscode + platformIO + at32firmlib包开发环境的搭建方法如下:
1. 安装python
  最好下载最新版进行安装。下载链接:https://www.python.org/downloads/
  在安装过程中请注意勾选将python加入到环境变量。
2. 安装vscode
  vscode下载链接:https://code.visualstudio.com/
  在安装过程中也请注意勾选加入到环境变量。
3. vscode安装完成后打开并在线安装platformIO插件,插件安装如下图:
4. 安装at32firmlib包
  在platformIO插件成功安装后,可在左侧看到对应的图标,点击并选择“New Terminal”,在新打开的命令行对话框中输入如下命令进行at32开发框架包的安装。
  命令:pio pkg install -g -p https://github.com/ArteryTek/platform-arterytekat32/releases/download/v1.0.1/pio-at32-1.0.1.tar.gz
  安装过程可能耗时较长(时间视网络情况而定)
5. 开发
  待开发框架包安装完毕后,就可以进行新建工程等开发操作,在新建工程时选择at32对应的芯片型号即可。

网友A:
支持这个是可以让AT32用MicroPyhon开发吗?

网友B:
好巧,我也自己做了一个pio的支持包,也在GitHub,不过应该不完整,还是官方这个更完整

网友C:
可以,最近正想配一下vscode

网友D:
已更新发布v1.0.2
请在PlatformIO Core CLI中执行
  1. pio pkg install -g -p https://github.com/ArteryTek/platform-arterytekat32/releases/download/v1.0.2/pio-at32-1.0.2.tar.gz

更新内容:
1. 提供了Linux操作系统支持。
2. 实验性内置jlink&stlink支持,有兴趣协助测试的同学请留言或私信我,我会尽快回复详细方法。

网友D:
内置jlink&stlink暂时还都不是开箱可用的,在windows下需要使用zadig将驱动从SEGGER官方版本替换为WinUSB版本,在Linux下则需要手动安装udev规则,有兴趣协助测试的同学请留言,我会回复详情

网友E(2022-10-05):
第一次见识到 platformIO,没明白已有很多家IDE,为何还需要此 platformIO ?

网友F(2022-11-17):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见识到 platformIO,没明白已有很多家IDE,为何还需要此 platformIO ?

因为platformio是兼容arduino的,所以有比较全的库,有很多传感器的驱动。

网友G:
arduino真的有在做产品中应用吗

网友H(2023-02-02):
所有开发板都报错,fatal error: at32f435_437_conf.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找不到头文件就尴尬了,在Cmake文件中包含也不起作用。

网友H:
所有开发板都报错,fatal error: at32f435_437_conf.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在Cmake文件中包含也无效

网友I:
platformio的库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