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应用笔记:N32MCU_定时器双边沿输入捕获

楼主(2022-08-25):
本篇应用笔记主要介绍一种TIMER双边沿输入捕获来计算信号频率及占空比的方法,并提供配置例程及其讲解,以便用户更好地理解其功能的使用。

N32系列拥有多种类型的定时器,各种定时器特点如下:
● 通用定时器:可用于输出比较(时序和延迟生成)、单脉冲模式、输入捕捉(用于测量外部信号频率)、传感器接口(编码器和霍尔传感器)等各种场合。
● 高级定时器:此类定时器的功能最多。除通用功能外,它们还包含一些与电机控制和应用相关的功能,带死区控制的互补信号以及紧急关断输入。
● 基本定时器:没有任何输入 /输出,既可用作时基定时器,也可用于触发DMA搬运。
● 低功耗定时器:可配置单脉冲或 PWM 输出,能工作在极低的功耗下,可以作为时钟脉冲计数器,同时支
持低功耗唤醒
其中通用定时器和高级定时器支持输入捕获功能,用于测量外部信号的频率及占空比等参数

AN_N32MCU_定时器双边沿输入捕获 V1.1.zip

网友A(2023-07-07):
我用通用定时器TIM2和TIM3,做PWM输出,按照例程中的代码配置的,IO引脚没有波形,但是TIM1的就可以,知道是为啥吗?

网友B:
N32G452硬件SPI为什么SCLK和MOSI同时跳变,200MHz的示波器放到最大都看不到时间间隔,导致AD7190无法正常通信,手册要求SCLK和MOSI必须有一定时间的间隔,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C(2024-11-22):
看N32G452的数据手册中TIM2 3 4 5单一通道无法实现双边沿捕获,TIM1 8是支持的,但是为何调试时发现TIM1  、8设置TIM_IC_POLARITY_BOTHEDGE后同样是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