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CK 专用ADC 与 运算放大器引脚共用问题?

楼主(2022-08-25):
想用dsPIC33CK在数字电源上,在选型时,碰到些问题,谢谢解答
80 引脚 TQFP
16脚 :OA1OUT/AN0/CMP1A/IBIAS0/RA0
41脚 :OA2OUT/AN1 /AN7/ANA0/CMP1D/CMP2D/CMP3D/RP34/SCL3/INT0/RB2

1、如果我要使用专用ADC0,是不是,OA1 OA2只能二选一?

2、如果我想用ADC测量 OA2的输出,是不是只能外部连线将OA2OUT 与 ANx连接?

xch
@wellsking :可以
@xch :是的。 比如,我想用OPA2放大一个电压,并用ADC ANAO检测这个电压。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
xch
内部已经连接。“Up to 3 op amps with internal connection to ADC Module”
xch
就是想把引脚既作为OPA模拟输出,又作为ADC模拟输入?

网友A:
能不能先把型号说完整了

楼主:
dsPIC33CK256MP508系列
80引脚TQFP

网友B:
对的,OUT和AD得分开。

网友C:
是的 应该就是这两种连接方式

网友D:
看来也就只能这样连接了

网友E:
是的  输出和采集不同呢

网友F:
不过是不是可以选择引脚重映射  这样就可以同时实现这两个功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先把型号说完整了

描述的很清晰了 楼主的想法是对的

网友H:
80脚的 完全可以换一个引脚用吧

网友I:
输出和采样不一样

网友J:
那就不能同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