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移植的问题

楼主(2022-08-25):
在GD32E230C8T6开发板上能跑起来的程序,移植到GD32E230F8V6TR自己研发的板子上,连程序都下载不进去,CPU应该是通用的吧

网友A:
程序是通的,lga芯片的话,考虑可能虚焊

楼主:
是烧录器不对么,不能用ST-LINK/V2么

楼主:
我用STLINK是能找到芯片的,如下图

但是,下载程序出错。如下图,

网友B:
芯片内部资源或许不一样,需了解其具体的差异

楼主:
继续排查这个问题,发现是8M晶振没有起作用,可能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C:
两个芯片的硬件区别是什么

网友D:
不能识别芯片  两个芯片的下载引脚是相同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继续排查这个问题,发现是8M晶振没有起作用,可能什么原因导致的

换掉晶振就可以了吗

网友F:
下载程序和晶振也有关系的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继续排查这个问题,发现是8M晶振没有起作用,可能什么原因导致的

使用的是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继续排查这个问题,发现是8M晶振没有起作用,可能什么原因导致的

确认这个是问题的源头?

网友I:
外部晶振应该不会导致程序下载不了吧。刚碰到,H743芯片设计用的是无源晶振,贴片时用了一个有源的,程序下载正常,但运行速度变慢,SPI功能异常。应该是用了内部振荡器,测外部晶振无波形,换了晶振才正常

网友J:
程序都下载不进去的话,说明硬件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