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压力锅会漏电吗?

楼主:
我用电压力锅做饭时,经常开着锅盖,一手扶着锅胆,一手用勺搅拌。所以我总担心它漏电。
如图,中间是个按钮,用来探测锅胆有没放上,周围是发热盘。发热盘里肯定是220V,按钮不知道是通的多少伏。
而且还要考虑有少量水溢出、流下去的情况。
请问我的担心多余吗?
谢谢!

网友A(点评):
就怕溢锅呀,将发热盘烤干测绝缘才行。

网友A(2022-08-25):
还有一种情况是感应电,有时候也会电人。

网友B:
正品都不会漏电

网友C:
电压力锅使用3叉插头,如果家装电路正规,漏电会跳闸。

网友D:
不会的,到保温,加热丝就断电了。加热盘和加热丝之间有绝缘的。

网友E:
会不会漏电,试一下就知道了,实践出真理

网友F:
担心多余

网友G:
这锅够肮脏的,该洁净一下了

网友H:
放心,这是I类设备,全部跟人接触的金属部分都是跟地线连结,一旦漏电,也被地旁路掉了,除非三插松,或家里地线布线不规范,电阻偏高。这是国家强制安规标准。

网友I:
你这担心多余了,家电产品这点防护措施都没有,怎么敢随便拿出来卖。